传说中的按键抖动真的存在吗

楼主(2011-08-23):
我今天用示波器做了一下测试,把一个按键一端接地,一端接了5K的电阻,然后接了5V电源,测的图象是附件这般,一般单片机可能就10M级的主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取的一格是100ns,而且没有明显的抖动,为了更进一步测试,我用51的单片机写了如下程序
main()
{
  bit t=0;
  while(1)
  {
   if(!KEY)
   {
       if(!t)
        {
         LED=~LED;
      t=1;
     }
   }
   else
   {
       t=0;
   }

  }
}
这个程序没有任何延时,只不过保证每次按键按下,必须再弹起时再按下才会有效果,
测试结果是,如果稳定按下按键,再松手,灯可以自锁,如果按得快,会发生有可能与预计不符的情况,我很怀疑大家常说的30us左右的抖动是否由于工艺的改进已经不存在了呢,下次换一个按键试一下

网友A:
给楼主2个问题:

1.你示波器探头打的1x还是10x,有没有想过那个圆头钝脑的
波形是怎么来的?

2.你用的什么开关测的?开关资料给出的弹跳时间是多少?

可以明确答复楼主,弹跳是有的,你自己没测对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图上也可以看出来用的是X1,至于开关的标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而且还做了从10ns到1ms好几次实验,除了按键没换外,只不过没有传图,没有明显的抖动,虽然会有些波动,但是电平变化幅度极低,而且是负向的,不会影响单片机的判断

网友B:
确实存在。

早期的按键很多是机械弹簧式,开关行程较长,而且触点由于工艺原因平整光滑度不足,导致抖动甚至产生电弧。而今工艺和材料的进步,使得抖动极大的减少。

用不同类型的按键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

网友C:
绝对是有的…

网友D:
绝对有的。

网友E:
打死都有,不怕死的不去抖~~~

网友F:
楼主的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值得鼓励。不过按键抖动这个事情,依我看,这个可以有,而且肯定有。

另外提醒楼主一点:新按键和旧按键的特性也是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抖动会变得跟严重。所以我们在设计时,不但要去抖,而且要放出时间余量,以对抗岁月的侵蚀。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设计时1ms去抖时间足够而我们却要设置10ms去抖时间的原因。

网友B:
顶程序匠人。

我吃过一个大亏,由于导电橡胶磨损,接触电阻大增而导致某产品按键开机电路不工作,损失惨重。

网友G:
肯定有。个别没有不代表所有的都没有。

网友A:
哈哈,这次连匠人都被忽悠进去了。楼主啊,我明知故问都没把你提醒到。示波器1x探头有12pF的电容,你波形边沿圆头顿脑的,一看就有电容充放电过程,开关种类和新旧影响跳动时间,比如新的cherry专用的键盘开关,可能在uS级才能看到跳动,烂开关可能就到mS级去了。

表扬一下楼主的探索精神,只是还要多对细节动脑筋。

网友H:
1个抖抖引出大仙无数

网友I:
楼主真的不信邪,我做的实验,用一电阻串入按键,连续按,得到的图你看看吧
原来是准备给某些人的,不愿意激化矛盾所以没发

网友J:
那可不是传说

网友K:
抖动已有只是LZ不知道解读而已!
1)"如果按得快,会发生有可能与预计不符的情况"-->这就是抖动的结果啊!
2)也不是示波器电容的问题,而是你看的是下降沿,这根边沿是不会抖动的,而且抖动的时间不可能达到nS级。一般的抖动不会是你没按它会抖为闭合,而是你明明按下了它会断开,结果就是0电平时间会出现1再又为0。
14L才是捕捉抖动的正确方法,不管示波器在哪一X都能捕捉到。

楼主:
12# NE5532 有电容,这个我真不了解,不过我又去做了实验,如果稳定按下按键而不急于弹起,那么按下时的可以接收,如果快速按下,那么有时候会有些抖动,大部分时间的抖动可以接收。真正的影响是快速按下弹起时,抖动会比较严重,去抖应在这里注意。但如果你按得稳一些,不加去抖也可用,我的程序证明了这一切,只不过用户体验会差一些

网友L:
刚出道时碰到按键抖动,相当厉害,找了很多方法都不是很好,之后加了多次判断才解决问题

网友I:
12# NE5532  有电容,这个我真不了解,不过我又去做了实验,如果稳定按下按键而不急于弹起,那么按下时的可以接收,如果快速按下,那么有时候会有些抖动,大部分时间的抖动可以接收。真正的影响是快速按下弹起时, ...
引用 楼主:

你不会去教每个用户按你的方式按按键吧
还有你去找个旧的按键试试

网友M:
确实存在。

早期的按键很多是机械弹簧式,开关行程较长,而且触点由于工艺原因平整光滑度不足,导致抖动甚至产生电弧。而今工艺和材料的进步,使得抖动极大的减少。

用不同类型的按键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 ...
引用 网友B:
一语中的。

楼主:
19# aihe   这到不至于,如果设计产品我自然会去考虑弄得可靠些,要防止损耗,或其它情况,毕竟我也见过有书上有画图,这些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偶尔小用做实验,简单起见可以这么做。我只是对这个问题好奇罢了,而且本人有时有些执着。

网友N:
哈哈,LZ应该多请一些人来做实验,要有不同年龄段的人,比如老人、小孩、在校生、毕业生、男人、女人、病人、帕金森症患者。。。。。

网友F:
哈哈,LZ应该多请一些人来做实验,要有不同年龄段的人,比如老人、小孩、在校生、毕业生、男人、女人、病人、帕金森症患者。。。。。
引用 网友N:

再加上羊癫疯患者,包管能抖起来。。:lol

网友O:
说得好,学习了
:)

网友P:
测过一般开发板上面用的那种按键,ms级别的抖动

网友Q:
回复 网友K:
第2条 读不通,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R:
年轻人有怀疑精神是好的呀  示波器测试的时候 有很多个档位  要把多少次平均去掉再测量。

网友S:
话说我的旧按键加了去抖都已经不是很可靠了

网友T:
直接接到计数器引脚上去看就明显了。

网友U:
14楼啥时候用了我的示波器耶

有抖动 楼主那个圆头圆脑的波形已经显示了 电路中有电容了

网友V:
00说得最在理.......你用能计算1MHZ的计数器一试便知..

网友W:
按键抖动不是没有的,楼主不信,我都信了!

网友X:
楼主精神可嘉。佩服

网友Y:
肯定存在的,在做数电实验的时候就遇到过,试验箱上的按键都是不去抖设计的,通常按一下会跳过好几个数字,但不确定

网友W:
想楼主的精神学习

网友F:
直接接到计数器引脚上去看就明显了。
引用 网友T:

呵呵,居然把圈圈都招来了,楼主这个帖子强。

网友Z:
99%LZ是刚毕业是学生或者是还没毕业

网友AA:
精神可嘉,絕對的。

网友AB:
应当是肯定存在。不加防抖一定会出错

网友AC:
几乎抖动就是按键的一个属性啦。

网友AD:
刚学单片机,但抖动肯定是会有的

网友AE:
以前有讲这个帖子吧,也是上图片,可以找找看看

网友AF:
按键抖动绝对存在,把时间拉开,多次几次就看到了。

网友AG:
呵呵,对于这个问题!不管你信不信有,反正我信有!:lol

网友AH:
顶楼主怀疑的精神,顶先辈的指点

网友AI:
找个计数器接上试一下,看看按一下是几个脉冲。

网友AJ:
示波器设置不妥,100nS/div太小了,把他加大,就算出现抖动你可能看到的是其中一个。

网友AK:
呵呵
好多强人发言,我就发贴留名了

网友AL(2011-10-11):
是不抖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