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egment too large

楼主(2011-08-23):
用的STC90C516RD+  片上64KFLASH  写程序编译报错segment too large  查了一下是程序存储空间不够了  很是纳闷  程序就几K大 不可能不够 和编译器有关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选compact模式 把变量写入PDATA   segment是RAM不够了 那个Use on chip ROM 选项有什么用?难道还可以don't use on chip ROM么?还有XRAM与xDATA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要看是哪个段,是数据段,还是代码,
也和编译器设置有关

网友B:
先看看你的keil是不是**的   是的话就是RAM不够了   把数组存在code里就ok了   少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