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内置温度传感器的精度

楼主(2011-08-24):
产品说明书中提供了带有相应容差范围的额定 00C 电压与温度系数。额定 00C 电压规定为986mV,其最大误差为 +/- 5%。因此,温度传感器的 00C 电压在最恶劣的环境下,每个器件可能会相差几乎 +/- 50mV。这大约等于 +/- 14C。请注意,这种差异主要与各个器件有关,因此,只要对单个器件进行适当校准,即可通过满分辨率的 ADC12 获得非常准确的绝对温度。

网友A:
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很详细TI产品

网友B:
问一下  使用内部温度传感器时   可以不经过定时器而直接给ADC吗   测试不成功  不知道怎么个意思

网友C(2013-08-20):
430内部取样和保持模块触发源还有一个ADC10SC或ADC12SC控制位,这个控制位在寄存器里面可以赋值,每置位一次就采样一次,可以不通过TIMER,直接对该位进行操作

网友D:
楼主介绍的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我大致的看懂是什么意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