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24):
请问修开关电源时,pwm波形不对,我现在要检查反馈电路是否正常,如果我把反馈电路断开,开关管会不会烧掉?如果在前面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可以避免开关管烧掉?

网友A:
不能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如果我把反馈电路断开,开关管会不会烧掉?”
很有可能。

“如果在前面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可以避免开关管烧掉?”
不能。

楼主:
“如果我把反馈电路断开,开关管会不会烧掉?”
很有可能。

“如果在前面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可以避免开关管烧掉?”
不能。
引用 网友B:
[/quo
请问maychang老大,那我怎样才能断开反馈观察pwm波形?现在我不能确定是ML4841芯片故障还是反馈电路故障:(后面的3路直流电压全部不稳定,pwm波形也不对,不知道是不是反馈电路不对造成pwm波形异常。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修开关电源时一般是在电源里串联一个白炽灯,白炽灯的电阻是可变的,电源正常时电流比较小白炽灯微微亮,电源异常时比如PWM一直输出高电平,电源相当于短路,但是白炽灯会限制电流,结果开关管也不会损坏,同时从白炽灯的亮度就能看出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4楼:
既然已经观察到“PWM不对”,想必该电源可以加电并且有输出。
通常应该用万用表测量各点直流电压(测量电流较麻烦,比较少用),示波器观察各点波形,以此判断故障位置。
如果对某器件有怀疑,尽量用确知完好的器件替代,不要随便改动电路,这一点与小信号电路完全不同。
显然,这需要对该电路了解得很清楚,工作原理了然于胸。在没有充分理解该电源工作原理之前贸然改动电路实验,很容易将故障扩大,甚至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