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流检测

楼主(2011-08-24):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大电流,建议使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如楼上,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A:
好像楼主在本版面发过内容相同的帖。
重复发帖,并不能迅速得到有效的答案。
最重要的事,是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A:
5楼:
你并没有说你要做什么,没有说该电路之目的,别人怎么能知道是否可行?
我在4楼回复是“最重要的事,是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错了,没吧问题说清楚。不好意思。
我要做的是对220V交流电进行电流检测(20A),现在使用交流互感器(最左的 1000:1),进行转化后测量电流有无。(因为是交流电,我也不清楚该怎么判断)

网友A:
7楼:
现在确定是检测“有”和“无”。那么
1、6楼图中桥式整流错了。另外,既然用桥式整流,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能接地。
2、电流互感器二次负载电阻有最大值要求,允许小到短路,但不能大于允许值。图中负载为200欧,是否允许?
3、如果允许,那么一次电流多大算是“有”?如果一次电流为1A,经电流互感器后为1mA,在200欧电阻上压降为0.2V。0.2V电压可无法使整流桥中二极管导通,整流输出为零。桥式整流需要1.4V以上输入电压才能够正常工作,对应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为7A(峰值)。
4、LM393是电压比较器,一般不能加负反馈当运放用。应该在LM393反相输入端加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同相输入端电压与此固定偏置电压进行比较来判断“有”还是“无”。

楼主:
8# maychang 受教不少。谢谢!
1.二次侧加电阻的目的是将电流转化为电压
2.整流的目的是将负半周上翻为正半周

初次接触很多欠考虑的,那怎么该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A:
“那怎么该才是正确的呢?”
你还没有说清楚:你的电流互感器是否允许200欧负载?倒底一次电流多大就要判断为“有”?

建议使用运放,先放大,再来判断,普通双运放甚至四运放价格与LM393相差无几。而且,强烈建议运放使用双电源,如果办不到,也应该使用较高的电源电压。

楼主:
电流互感器还有允不允许啊?(没接触过)
双电源考虑过,但是负电压没法得到,就改变想法了(用DCDC是可以做到的)
一次侧电压为220V/380V,二次侧就是空调之类的东西。检测空调是不是正常而需要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互感器还有允不允许啊?(没接触过)
双电源考虑过,但是负电压没法得到,就改变想法了(用DCDC是可以做到的)
一次侧电压为220V/380V,二次侧就是空调之类的东西。检测空调是不是正常而需要设计。

网友A:
普通的工频电源变压器二次不允许短路,二次短路要冒烟的,这个常识应该知道吧?
那么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允许开路,开路也是有可能烧毁的。二次负载电阻大于允许值,不一定烧毁,但精度不能保证。

“一次侧电压为220V/380V,二次侧就是空调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估计这个坛子里没有人知道。

网友C:
用霍耳方式的电流传感谢器吧。安全,小尺寸。好用。

网友D:
:lol 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可以做隔离测量 可以参考电磁炉里的电流测量

网友F:
看完你们的评论,我就是一个菜鸟,郁闷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开个小差,现在电磁炉很多是用锰铜丝来检测的。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受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