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有关PC_DispChar

楼主(2011-08-24):
小弟利用周公smartarm2200开发板做串口中间件实验,在main.c和pc.c文件中都有PC_DispChar()函数的定义,编译说重复定义了。不知该如何修改呢?请各位大小指教~谢谢(在线等)
这是pc.c中的: void PC_DispChar (INT8U x, INT8U y, INT8U c, INT8U color)
{
    //OS_ENTER_CRITICAL();
    OSSchedLock();

    Uart_SendChar(0xff);
    Uart_SendChar(x);
    Uart_SendChar(y);
    Uart_SendChar(c);
    Uart_SendChar(color);

    //OS_EXIT_CRITICAL();
    OSSchedUnlock();
}
这是main.c中的:
  void PC_DispChar(uint8 *cp)
{
    OS_ENTER_CRITICAL();
    UART0Putch(0xff);
    UART0Putch(*cp++);
    UART0Putch(*cp++);
    UART0Putch(*cp++);
    UART0Putch(*cp++);
    OS_EXIT_CRITICAL();
}

网友A:
你可否提供整个工程

楼主:
附件中是我的整个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程已放入附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