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8-24):
(图片)

网友A:
既然看出来是积分电路,为什么不知道积分电路在时间充分长之后的状态?

网友B:
LZ基本的电阻分压没搞懂,,,

网友C:
积分还是低通,要看你输入信号宽度和RC常数的关系

网友D:
OUT电压与其负载有关。不能孤立看输出电压。假如OUT开路负载电阻无限大,对于湿敏电阻输入直流电压5V而言,OUT稳态输出电压与A点相同。

网友E:
就图来说,,,,A点与OUT可以认为是1/2 VCC,,就是2.5V电压

如果OUT接上负载,,,或者元件误差,,,电容漏电什么的,那要另算.

网友F:
在OUT端不接负载,或负载阻抗很大时,就是10K和15K电阻分压,电路输出电压为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