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时间问题

楼主(2011-08-24):
程序描述如下,我使用PWM的计数中断,PWM的周期为65微秒,中断程序是使一个变量(假使为a)的值加1,然后再主程序的while循环中,先判断a,只有a=200,才开始执行下面的程序。
问题如下,用仿真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变量a加的太快,有时候一条指令,变量a还会加2,所以会导致a有时候得不到200的值,变为201了。求达人解答。

网友A:
Is it possible to attach your project he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帮忙看下

网友B:
变为201了?

网友C:
哪方面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按道理不会一条指令执行的时候它就加了2,指令执行不是才几微秒么,pwm的周期我设的65微秒

网友D:
这个有点难度啊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要是解决了和大伙分享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解决了  看我发的其他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