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JRC4558电压放大问题

楼主(2011-08-24):
file:///C:/Documents
   用JRC4558搭建一个电压放大电路,输入电压为0到3.3V,在输入电压小于0.8V时,输出电压为10.8V,输入电压大于3V后为10.8V,在输入电压为0.8到3V之间,输出正常。请问为什么小雨0.8V时为什么输出不正常,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插图片?

楼主:
上面的电路图

网友A:
用双电源,应该是超出输入电压范围了,这个不是轨到轨输入。

网友B:
规格书中有说输入的电压范围,自己仔细看看规格书
不要蛮干
用358的话你就可以输入小于0.8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