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原理图,请大侠解读一下.

楼主(2011-08-24):
输出与PWM CS FBV这几个信号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输出仅受PWM信号控制。
FBV不是控制输出的信号,是从变压器中取得一个直流电压,供电路中其它用电设备使用。
CS是从功率MOS管源极串联的三支电阻上取出电压信号,用于测量MOS管中电流瞬时值。

楼主: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PWM怎么一直电压都是0啊?

网友A:
3楼:
PWM信号用万用表测,只能测出个平均值。应该用示波器看。
另外,你的电路问题大得很,错误不止一处,估计是完全不能工作的。

楼主:
恐未必
板子已经做出来并且测试过了,输出5V12V都没问题。
不过能请你说说都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