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5和7905组成双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现在使用7805和7905组成双电源,但是正向输出为4.97v,负向输出为-15v,输入信号是由变压器输出的正负18v加到整流桥上,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重复发帖,未必就能迅速得到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和我不是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吗,,LZ这是何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啊,问题比较棘手,就多发了一个版,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C:
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应该接到地上

网友D:
恩 楼上说的对 变压器的地要接到图中的地就OK了!

网友E:
这个电路设计得不是很好

网友E:
试想一下用电容来分压,两个稳压管的输入就不一定正常

网友F:
很明显18V过大,整流之后会有26v左右的输入,这超出了稳压管的范围

网友G:
一个是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没有接到地上。另外布板时也要注意7905的脚位于7805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