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模块干嘛了?

楼主(2011-08-24):
ERROR: The Top module has not been specified. This can happen if no sourc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project,
or if you are using Manual Compile Order mode and have not entered the name of the top module in the Top Module field
这是啥错误?.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A:
1. no source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project

2. have not entered the name of the top module in the Top Module field

估计不是第一条, 那就检查一下第二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 可能不小心把testbench拿去综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怎么综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果然真的没有Top Module!!!
至于哪个是Top Module,那要看你具体项目了!这些源文件中哪个是顶层文件?或者如果都不是顶层文件的话,那就要自行编写一个顶层模块,对这些源文件模块的例化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module cpu(clk,rst,rd,wr,addr,data,opcode,fetch,ir_addr,pc_addr);
  input clk,rst;
  output rd,wr;
  output[4:0]addr;
  output[2:0]opcode;
  output fetch;
  output[4:0]ir_addr,pc_addr;
  inout[7:0]data;
  wire clk,rst;
  wire[7:0] data;
  wire[4:0]addr;
  wire rd,wr;
  wire fetch,alu_ena;
  wire[2:0] opcode;
  wire[4:0] ir_addr,pc_addr;
  wire[7:0] alu_out,accum;
  wire zero,inc_pc,load_acc,load_pc,load_ir;
  register m_register (.data(data),.load_ir(load_ir),.rst(rst),.clk(clk),.opcode(opcode),.ir_addr(ir_addr));
  accum m_accum (.data(alu_out),.load_acc(load_acc),.clk(clk),.rst(rst),.accum(accum));
  alu m_alu (.zero(zero),.data(data),.accum(accum),.clk(clk),.opcode(opcode),.alu_out(alu_out));
  machine m_machine (.inc_pc(inc_pc),.load_acc(load_acc),.load_pc(load_pc),.load_dr(load_dr),.rst(rst),.fetch(fetch),.rd(rd),.wr(wr),.clk(clk),.load_ir(load_ir),.zero(zero),.opcode(opcode));
  adr m_addrchoose (.fetch(fetch),.ir_addr(ir_addr),.pc_addr(pc_addr),.addr(addr));
  counter m_counter (.inc_pc(inc_pc),.rst(rst),.ir_addr(ir_addr),.load_pc(load_pc),.pc_addr(pc_addr));
  fetch m_fetch (.clk(clk),.rst(rst),.fetch(fetch));
  dr m_dr (.data(data),.alu_out(alu_out),.clk(clk),.rst(rst),.load_dr(load_dr));
endmodule

我这个算不算顶层模块

网友C:
这个算不算应该看你的其它模块写的是什么样子吧

不过这样写代码,真的很难看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有点类似于原语吗

楼主:
综合出来是这样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一片模糊。

网友E(2013-09-27):
加个威望。。。

网友F:
1.确保你的设计确实有顶层文件并且代码是可综合的 2.tb一定不能加到工程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