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车疑问求解

楼主(2011-08-24):
我公司也在做这个平衡车,目前调试中遇到了点问题,
在平衡点附近的时候,由于齿轮箱存在一定的间隙,还有
功率管的死区设置和导通时间影响,那么在平衡点的附近存在一定的
无力区,形成了 "空档" ,而由于这个空档的存在,在电机正转切换的反转的
时候,必然会产生齿轮的敲打声,
请大家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挽尊了 要

楼主:
哎 再挖一下人气吧

网友A:
友情帮顶一下~~~

不过没用,你搞商业的,本坛搞业余的~~~

挡次不一样,级别也不一样~~~

网友B(2011-10-18):
可否用步进电机,愚人只见。

网友C:
不用齿轮。

网友D(2012-08-03):
AnyWay两轮平衡车——方能仪器
我们自己研究做出来的两轮平衡车,需要资料和交流的朋友请加,也可以在淘宝上搜索关键字“两轮平衡车”就可以找到我们,旺旺lu323110,期待你的加入!
QQ:695118363

网友E(2012-12-26):
需要改动齿轮,把大齿轮做为消声双层弹簧齿轮,弹簧要使用较大弹力的,使它时刻咬紧电机输出齿轮,从而消除正反转切换时的齿轮撞击声音。建议使用3个弹簧,才够弹力。
类似这个:

网友F(2013-04-24):
楼主解决了吗?求知道

网友G(2013-09-11):
尽量减少回程时间

网友H(2013-10-17):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