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5和7905组成双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现在使用7805和7905组成双电源,但是正向输出为4.97v,负向输出为-15v,输入信号是由变压器输出的正负18v加到整流桥上,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的整流电路不正确,变压器次级没有中心抽头,或中心抽头没有接地。
如果上述原因已排除,那么应该接上负载测量输出电压。负载可以用支200欧左右的电阻。某些厂家生产的三端稳压芯片要求最小负载电流为4mA。

网友B:
地线没处理好,变压器次级输出为3线,你的变压器公用线没有和系统共地啊。共地以后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接了一个100欧的负载后工作正常了,谢谢啦

网友C:
有点意思

网友D:
亮点:某些厂家生产的三端稳压芯片要求最小负载电流为4mA

网友E:
假设负载断开,稳压芯片就不能正常工作啦?怎么会这样

网友E:
只听说负载电流太大,稳压块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F:
这个输入端没有中线,输出地的电压取决于负载的阻抗匹配。

网友F:
所以没法得到±相等的电压。

网友(2011-10-02):
某些厂家生产的三端稳压芯片要求最小负载电流为4mA。这个确实容易忽视掉~~

网友A:
8楼9楼:

网友G:
参考地是悬空的。这都能测电压还工作,厉害。佩服。

网友H:
我认为这不对,你只能有条件的使78、79的输入电压在输入范围之内。
你的信号地与变压器次级没有连接。

网友I(2013-08-15):
看看你的7905是不是接地端加了电阻,不是的话可以考虑换一个790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