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2011-08-24):
这个图所带的负载是不是决定于这个继电器,和前面的电路没什么关系(或者关系不大),我前面是一个电容降压电路,220V输入两根相线很细,就是问一下,如果带很大负载会不会和两根相线有关?(怕带负载时两根相线会发热),谢谢。

楼主:
忘了发图。[

网友A:
没有读懂,,,

楼主:
就是说接负载的大小会不会对前面的电路有影响?如有,影响大不大?

网友B:
晶体管带 感性负载 为何没有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