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时钟

楼主(2011-08-24):
arm配置FPGA有问题,整了好长时间,ARM给FPGA的CLK在空载的时候pp为0.5V,average为950mV。接上FPGA以后pp值为1.88V,average为450mV。
这个怎么解释,电平标准为1.8V
已被整的心力交瘁,谢谢先

网友A:
峰峰值0.5,平均值都0.95,应该是CLK的低电平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