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用USART2以DMA方式接收,DMA无法工作

楼主(2011-08-24):
请问个问题。我用纯汇编编制STM32F107应用程序,发现USART的DMA不工作。如果开启'存储器到存储器'方式,即可将串口接收的数据写入内存,但若选通USART的接收通道就不行。可以在仿真器中看到串口发来的数都在USART2_DR中了,但DMA就是不取走该数。检查了很多遍,USART和DMA相关寄存器的值都没问题(与例程序进行了仔细对比),请问还有什么设置与此相关吗?

网友A:
你先用库函数实现,保证流程没有错。

楼主:
补充:串口以独立方式工作测试没问题,程序在FLASH中运行,波特率115200,串口工作方式8,1,1;普通异步方式。用的是USART2,管脚经过了重映射。

楼主:
流程也严格对照过了,对照3天了,所有寄存器的设置值和设置次序。没错。

楼主:
因我的应用实时性要求很高,所以无法用C,自建了汇编的头文件,汇编编程给各寄存器赋值操作。所以流程很清晰。

楼主:
类似的SPI用DMA我已顺利调试成功,且DMA用于“存储器到存储器”工作无误,USART2独立工作也无误,DMA通道选择也无误,实在是迷惑啊

网友A:
请检查通道对应是否正确、触发条件是否正确等。

楼主:
请问触发条件指哪些?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先配置好串口,暂不使能DMA,然后配置好DMA通道参数,然后使能串口的DMA方式(USART2_CR3.6),最后使能DMA通道(DMA1_CCR6.0)。我用的是USART2的接收,对应的通道为DMA1的通道6。香楼主帮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观察效果跟DMA1_CCR6没有使能似的,由于串口不断接收到数据,却没被取走,会看到USART2_SR寄存器的值0XC0和0XF8(有时0XF0)之间跳跃。USART2_DR的值也随输入数据的改变而随动。也就是说串口工作正常。为什么DMA不动呢?还有什么因素有影响呢?

楼主:
楼主救命啊,开发周期紧迫,这个东东卡我好几天了,快崩溃了。

网友B:
纯汇编开发ARM……很好很强大……:lol

楼主:
没人救我吗?55555。就剩这个倒霉的DMA了,其它都调通了。我不知怎么发送文件,香楼主能否指点,我可把源码发给你看看。

楼主:
还是不行,DMA发送也不行,调到USART1也不行,难道这个DMA跟我有仇
:'(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一直认为是自己的使用有问题,最后找朋友帮着查,终于发现是USART1_CR3的地址定义错了,应该是0XXX04,写成0XXX02了,导致这个重要的使能位始终没赋值。而几个USART的寄存器地址列表是拷贝出来的,只是更改了BASE地址,所以,换来换去,换到哪个USART都不能启动DMA,而SPI却一搞就好了。看来又是低级错误惹得或啊!谢谢版主关注。对纯汇编的STM32用应用要求的朋友,可以找我。谢谢!

网友A:
终于搞定了,一直认为是自己的使用有问题,最后找朋友帮着查,终于发现是USART1_CR3的地址定义错了,应该是0XXX04,写成0XXX02了,导致这个重要的使能位始终没赋值。而几个USART的寄存器地址列表是拷贝出来的,只是更 ...
引用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恭喜恭喜!

网友C:
LZ,不用感谢我了。。。。我只是说了句,以马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