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急~急!纹波电压有什么标准?

楼主(2011-08-24):
我用了一个输出为5V的开关电源,想知道它的纹波电压在多少以下是合格的?或者说关于纹波电压有没有国家标准?

网友A:
好像没有 不同的用处有不同的标准 一般定做的电源都有专门的说明  我们公司的线性电源一般可以做到rms<=万分之0.1 也有要求高的

网友B:
小于100mV即可。

网友C(2012-02-05):
一般是按所用电源的设计要求,不同电压下的纹波要求也不 一样,不同负载、不同的开关频率的情况下,纹波的大小也不一样。但一般使用手册上的应用实际会给出一些典型的值。举个例子如下:TPS40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