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报废的数码相机能做什么

楼主(2011-08-24):
我有个三星的数码相机,刚换上2节5号电池就检测低电,拆了,发现的确是耗电,电压一下就被拉低0.4V左右,准备报废,大家说说这个报废的相机还能用来干什么?

网友A:
拆解分析。

网友B:
拆镜头做望远镜;拆闪光灯闪人。

网友C:
修改电源部分以及电池电压检测值,榨干2节5号电池。你就是高手了

网友D:
至少镜头可以做放大镜用。

网友E:
研究一下电路结构和工作原理不错。

网友F:
相机的电流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电池的要求不仅仅是容量,还有内阻。
这也是为什么,镍氢电池充饱电比碱性电池还耐用的原因

网友G:
液晶屏留着与摄像头一起放自家大门上玩监控
电源部分研究研究他们的电源管理
其他的,相机也不怎么了解
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H:
用闪光灯部分电路组件做电磁**玩

网友I:
拆了再说吧~~

网友B:
再次被路过……可以把相机的功能倒过来:做一个微型投影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