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了LM2576和LM7905的电路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楼主(2011-08-24):
是这样的,板子上同时需要正负15V和正负5V的电源。我也是为了省事,打算外接正负15V的电源。所以只需要把正15v转换成正5v,负15v转换成负5v。分别用的芯片为LM2576和LM7905.都是根据datasheet画的。电路图如下,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之前没有使用过这两种芯片。

楼主:
上面的图重叠了。

网友A:
1,电容最好需要两个,一个电源滤波 一个消纹波。
2,后面是什么样的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需要加续流
3.如果电流大于1A  ,该考虑加散热片

网友B:
X1=0.072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