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片机程序,纠结了半天 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1-08-24):
关于单片机实现  2按键加减操作数码管显示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2;
sbit key_add=P3^3;
sbit key_dec=P3^4;
sbit dula=P2^2;
sbit wela=P2^3;
uchar code Wema[]={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char code Duma[]={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Tempdata[8];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isplay(uchar Firstbit,uchar Num);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0;

key_add=1;

key_dec=1;

while(1)

{

if(!key_add)

{

DelayMs(20);

if(!key_add)

{

while(!key_add)

{

if(num<9)

num++;

}

}

}

if(!key_dec)

{

DelayMs(20);

if(!key_dec)

{

while(!key_dec)

{

if(num>0)

num--;

}

}

}

Tempdata[0]=Duma[num%10];

Display(2,1);

}
}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isplay(uchar Firstbit,uchar Num)
{

u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dula=1;

dula=0;

Dataport=Wema[Firstbit+i];

wela=1;

wela=0;

Dataport=Tempdata;

dula=1;

dula=0;

DelayMs(4);

}
}
----------------------------------------------------------这是书上的程序,硬件电路全部相同,只是我始终不明白我按“key_add"直接跳到9,按”key_dec“直接跳到0。为什么?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
//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_ADD=P3^3;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_DEC=P3^4;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
//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0;
KEY_ADD=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KEY_DEC=1;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_ADD)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ADD)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ADD);//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if(num<9)    //加操作

          num++;

}

   }

}

if(!KEY_DEC)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DEC)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DEC);//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if(num>0)  //减操作

          num--;

}

   }

}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10];

   Display(0,1);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Ms(2);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网友A:
while(!key_add),你的程序这里后面漏掉了一个分号(;)。这里是用来等待按键释放的,只有当按键释放了,才修改显示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终于知道了,谢谢呀!

网友B:
程序很多地方没有分号;
if(num<9)num++;
if(num>0)num--;肯定是一下加到9和一下减到0了
你这样玩还知道点
num++;
if(num>9)num=0;

num--;
if(num<0)num=9;
num用 char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