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采样

楼主(2011-08-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ADC模数转换芯片,能否处理交流信号(正弦波,峰峰值为1.2V,频率为50HZ)然后送入ATEMGA8 单片机,板子已经做好了,能否最小改动解决此问题,能否用软件编程实现?我想要获取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A:
只要ADC的采样速率足够,当然没问题,用的是什么型号的adc

网友B:
应该要加直流偏置。

网友C:
ADC若是不可负值输入,则可从信号源串两个电阻至电源,然后从中间分压点采样。

网友D:
可以用集成片(如AD637)先把交流信号变成直流信号(其有效值),在对其进行AD转换,再送入单片机

网友D:
也可以用运放进行电平转换,应该也可以。

网友E:
加一个直流偏置就OK

楼主:
我采用ADC芯片是ADC7830,似乎只能处理正电压的信号,不知能否处理具有负电压的信号,对于交流信号的采样涉及到频率问题,不知道交流信号的处理会不会不够精确,因为外围的负载变化的话它就跟着变化。不够稳定。

网友F:
ADC若是不可负值输入,则可从信号源串两个电阻至电源,然后从中间分压点采样。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个问题要注意:这种偏置会导致阻抗变化。可能对ADC和信号源驱动能力方面带来影响。

网友C:
这个有个问题要注意:这种偏置会导致阻抗变化。可能对ADC和信号源驱动能力方面带来影响。
引用 网友F:

这当然须考虑,一般可以考虑插入跟随器。但若ADC输入为高阻且信号源不太“弱”的话,基本可行。当然,所接电源的稳定性同样需要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大家有没有用过ADS7830这款模数转换芯片呢?能进行负压信号的采集吗?有没办法简单的做一处理能够让单片机处理ADC出来的信号?

楼主:
“应该要加直流偏置。 ”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G:
找可以ad负电压的不就行啦,我是新手,直流偏置是不是就是将参考提高,最大负值提到至少0(看ad的最小转换电压),

楼主:
换芯片倒是最快速的办法,那意味着电路图要重新设计了,最好是简单改动点,现在板子已经固定了,可以先飞根线,这样如果能解决问题就更好了。

楼主:
知道直流偏执什么意思,但是具体怎么进行直流偏置呢?应该怎么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