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2011-08-24):
用linear官网上提供的一个电路图,照搬了过来(D3,C8,R3未连),上电之后,L2每次都被熔断。去掉L2,单独检测+12V输出,发现输出为0.2V左右,L1两端没有电压,两侧都是5V(我用的是5V直流供电)。检查电路里面电阻,电容等元器件均无虚焊等问题,电路中也不存在短路和开路,请问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里?谢谢!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上电之后,L2每次都被熔断。去掉L2,……”
真敢干!
电源不是小信号电路,小信号电路短路一下或者开路一下没有关系,一般不会烧毁。电源电路这么办,往往是冒烟甚至放**。
上电后L2熔断,说明电路中已经存在严重问题,不能再加电实验,只能逐个测量元件是否完好。
从你的叙述看,你的芯片已经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aychang老师! 请问你有关于硬件电路调试方面的资料么?网上找到的资料良莠不齐的,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好了。谢谢!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配置成正电源输出或是负电源输出,建议LZ还是仔细检查下电路是否符合负电源输出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