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3软件在IAR中关于库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1 M3中lib库中函数的返回值用volatile型数据类型还是普通的数据就可以?
2 lib库可以用于所有的TI的M3器件?
3 有些函数比如SysCtlBrownOutConfigSet()中说有重新采样的问题,但是在有些器件比如LM3S2620的datasheet中并没有找到与BrownOut重新采样相关的说明。这样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1.返回类型在lib库的函数说明文件里已经说明
2.lib库适用于所有TI M3的芯片
3.lib库是兼容的,有些没有的资源,对其进行设置并不会起作用,也就不是不会有副作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lib库的说明文档,关于函数变量和返回值的说明完全没有提到volatile,这是不是意味着所有函数的变量和返回值都是普通的数据类型即可?

网友A:
对,按照函数定义的返回类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