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覆铜

楼主(2011-08-24):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中国是可调的,但不同的软件操作方法不一样。

网友B:
protel99是可以改的,其他的也应该是可以的
Design/Rulse/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网友C:
可以调整的

网友D:
当然是可以调整的,你首先设置规则,看你要铺的网络是什么,设置改网络的线宽即可

楼主:
protel99是可以改的,其他的也应该是可以的
Design/Rulse/Manufacturing/Polygon Connect Styl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004 DXP,Manufacturing下面没有那项啊?

楼主:
当然是可以调整的,你首先设置规则,看你要铺的网络是什么,设置改网络的线宽即可
引用 网友D:

网络线宽设的40,量了覆铜和GND之间的连线,只有10mil,哪里不对啊

网友A:
在规则里的覆铜选项中调整。找到热焊盘图像那个设置项。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B:
6# guwu 我看了AD PCB环境下,在Design Rules/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你试试2004 DXP是不是也是和AD一样菜单。

网友F:
必须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