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DK生成的IP核 在ISE中如何调用???

楼主(2011-08-24):
小弟用EDK13.1生成了一个MPMC的IP核,但是想在ISE中调用这个IP核,该怎么做呢???

在ISE下,用CORE GENERATOR生成的IP核,一般都会有一个HDL描述的顶层文件,在HDL代码中,直接调用IP核的顶层文件即可。但是,用EDK生成的MPMC没有HDL描述的顶层文件,如何调用呢???

网友A:
把MPMC的port拉到端口,ISE例化EDK,不就行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 俺就是不知道如何用ISE,EDK软件像你所说的这样操作。:lol

大侠能否贴个图,一步一步教俺怎样操作。

多谢。

网友B:
将EDK工程添加进ISE工程,然后利用ISE的Generate Top HDL Source工具生成例化接口,然后就可以在ISE通过端口映射的方法进行例化调用了!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

原来avonhu也是高手,NETFPGA项目,VIRTEX-5 110T芯片。

网友C:
学习了....工具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D:
偷学地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