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自激震荡了,运放+NMOS

楼主(2011-08-24):
运放+Nmos管跟随  发现振荡了。仿真图见附件,不是很会看这个图。能帮我分析一下,怎么解决振荡问题。在线等!!!!!!

楼主:
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吧。怎么跟负载大小有这么大的影响啊?

楼主:
maychang,chunyang及其他各位老师呢

楼主:
等到有人来回答

网友A:
因该是NMOS G极电容引起的。

网友B:
整个电路 一个电容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就G极电容  会相位偏180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想要哪些电容?  因为是仿真就没加电源滤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换成三极管估计就不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讲区别吗?
对于频率响应的区别在哪?

楼主:
就没人帮我吗?

网友C:
试试在5,3线上各加入一个电阻,运放1,2端加个0.1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本是在5处有2K电阻的,振荡的幅值更大的,所以去了。加电容试过,从频率曲线上看加100pF左右有点效果。但是仅仅在那加电容没有

网友D:
把R1、R2、R3电阻减少到几K-十几K,再R3两端并联10p-100p电容,再试一下,原因应该运放自激了

网友E:
LZ想干什么?你这里仿真的是频响啊,哪里振荡了?运放单电源线性应用却不加直流偏置怎么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在交流信号里已经加了偏置。   运放振荡了!!!  我在看为什么频率1M那个地方会相位偏转近180度

网友A:
在R2那里并个1nF电容看看仿真效果如何?

网友F(2012-04-08):
输出接BJT时这个电路的相位裕度基本上为0,所以振荡几乎不可避免。
对于BJT的补偿方法是在R3上并个小电容。
主要是晶体管输入电容被放大后使电路一稳定。这个电路刚好前两天推了,
对MOS管有时间再推下补偿方法,应该是相同的。楼上补偿方法可行,不过电容
要推敲,有空一并推下

网友G:
mark,最近也在查这个振荡的原因。

网友H:
"楼上补偿方法可行,不过电容要推敲,有空一并推下"
呵呵,R取300时,按预先的补偿设想,C算得为4.3u,仿真时取得是4.7u。

网友H:
补偿的方法不是唯一的,贴出来的方法是考虑到闭环增益影响要小些。

网友I:
在运放输出串一个电阻
然后从运放端引一个电容和电阻连到-
我就是这么连的。只知道应该这样补偿。不会计算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你从运放输出端引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 接到反向端???

我电路结构也是这样的,没震荡,不知道为什么。MCU52 说必然震荡,我却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K:
难道是运放自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