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交流负载线

楼主(2011-08-24):
教材上在用图解法对三极管进行动态分析时说,由于交流信号过零点,所以交流负载线必过静态工作点。然后再加上一个斜率可以确定出交流负载线。这个地方让我有点纠结,就是既然说此时分析的是交流通路,那就没有Vcc啊,哪来的过静态工作点啊,应该是零啊。

网友A:
re LZ:

既然提到“静态工作点”(Q)那就肯定说的是直流加交流的情况,若是交流通路则确实是过零点(交流的中心点)。

网友B(2013-01-19):
的确,说交流负载线是不太准确,应该叫交直流负载线,因为那条线是包含了直流和交流的负载线。所以经过Q点,要是交流话只是经过O点原点,即Uce有正有负的,跟VCC无关。

网友C:
你这个理解是对的,书上的那个其实是交流和直流叠加的结果了,但是没必要为了这个抠,理解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7-07):
楼主很认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