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调脉冲信号,全是误码,怎么办啊,急

楼主(2011-08-24):
(无正文)

楼主:
chunyang大哥在不在啊?

网友A:
先检查485接口电路是否正确,如果脉冲宽度很窄将等效于很高的通讯速率,这时要求接口片的型号和总线线材的品质都必须满足。另外别忘了阻抗匹配,终端电阻也要加上。

网友B:
什么叫做“全是误码”?

网友C:
用示波器查看波形输出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