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放置汉字工具的使用图示

楼主(2011-08-24):
首先先到网上下载Protel中放置汉字工具ProtelHz。然后把ProtelHz中的文件全部解压到Protel99se安装目录X:\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下。
如图:

点击“FONT.EXE”打开放置汉字工具软件。显示如下图:

汉字文本对话框中输入需要的汉字,放置层面选择需要放置的层,在字体类型中选择轮廓或者填充,点击选择按钮选择字体以及大小,点击确定后,在hanzi.lib这个文件中就生成一个元件,在protel99se中添加这个库,放置那个元件即可在PCB上放置汉字。重新执行font.exe,输入新的汉字,库文件中的那个元件会相应改变。
点击下载Protel中放置汉字工具

楼主:
问这个功能的怎么不看看呢?为了增加动手能力,下次回帖多发链接方法,不直接回答。

网友A:
没那么麻烦吧,把word或TXT里的字直接复制粘贴就行

网友B(2012-03-30):
pcb ** creater 什么汉字图形统统搞定。哈哈!

网友C:
ad直接就可以用汉字:D

网友D(2013-10-14):
试了一下,选择top overlay为什么生成的丝印会在top layer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