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08-24):
求教电源变压器有响声,滴滴响,空载输出35V,带载不行,带载无输出。带载1W也不行

网友A:
1  变压器换了, 可能线圈短路,
2 负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没有问题吧,挑开稳压环路,也是无法带载

网友A:
正常的 “嗡嗡”的交流声, 多数是硅钢片叠的不严实造成的, 像“环牛”就很安静。  要不 你换个变压器试试看, 替换法 是最快的查找故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