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有测温线进强电保护功能吗?

楼主(2011-08-24):
一般的温控表,只要从测温线一端,有强电流进入,温控表肯定会烧坏。有没有一款温控表,有这种保护功能呢。或者有没有一种办法保护温控表不被烧坏。

网友A:
不要接错。
如果是热电偶,可以保护。
如果是PT100,很难保护。

网友B:
如果你能付500万,自然没问题,如果你想100块就买到,自然也就没有。

只要有市场需求,企业自然就会研发相对应的产品。

网友C:
自己加上 保护?

网友D:
测温仪表的电路系统只要悬置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工业现场的固定式测温仪表为安全起见不准许这么处理,那就要改进内电路实现了,具体要看测温仪表的设计。

网友E:
沙发位上兄弟说的不错,先弄清楚探头到底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再谈保护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