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KHZ/200mV三角波高速高精度采样电路设计

楼主(2011-08-24):
各位大侠,
   最近要设计一个对300KHZ/200mV(峰峰值)三角波进行高速采样,要求在50mS以内采样300次,且其误差不超过0.5mV。
     为确保ADC采样的准确性,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负4倍左右。负向放大保证共模干扰的影响小。
     我选择ADC采样速率在100KHZ以上。位数16BIT,双极性。

     大致如上。存在几个问题。
     1,交流放大务必使之在一定带宽内为全功率放大。以免后级采样失真。
      2,ADC采集的误差要足够小。gain error ,offset error 要足够小。

请各位高手对本方案给出意见,或者说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十分感谢。

楼主:
另,是否有推荐16BIT的双斜率积分ADC,我查遍TI管网硬是没找到。

网友A:
300K的频率用100K的ADC不够吧。至少得是300K的2倍才够用吧。
不知道你采集过来的信号时用来干嘛的。

网友B:
1、负向放大保证共模干扰的影响小?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理论?防止共模干扰应该做差分放大才对。
2、50mS以内采样300次
很多MCU内部的ADC都可以赶的上这个速度
3、其误差不超过0.5mV
这个测量精度不算高,0.5/200=0.0025=0.25%,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精度。
4、你的信号是300KHZ,但你要求50mS以内采样300次,算下来才6KHZ,你的设计计算出现重大问题,同时鉴于信号是300KHZ,故‘ADC采样速率在100KHZ’,也不能满足,一般至少要选择1MHZ采样速度的ADC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指教。
  该项目的具体内容我没有说明。在对IC进行测试时需要设计这个电路。需要采集的信号实际是12V连3欧姆电阻再连到IC的一个引脚上。然后测量3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降。用万用表测量这两端的电压降为100mV(平均值)左右。这个电压降是一个300KHZ左右的三角波。由以上,该电阻两端电压为12V和11.8V左右。
  于是我用另一个浮地供电系统来采集这个信号,这样电压范围就变成了0~200mV(峰峰值)左右的交流信号。更加方便采集。

楼主:
200mV峰峰值太小,通过放大后再用ADC进行采集。
  放大电路先用足够全功率带宽的运放跟随,后再进行负5倍放大。此负5倍放大电路能避免共模误差。

楼主:
采样300次是求平均值。或许理论上不够。
  万用表用的积分求平均值。要是有这样的16BIT的ADC就好了。

楼主:
再次请教yewuyi大侠,
  对ADC/DAC中的ofset error /gain error 是如何克服的,软件修正?
  我查了很多ADC很多的offset error都大于0。5mV。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