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如何单独编译frameworks下的某个模块?

楼主(2011-08-24):
比如,我只在frameworks\base\services\java\com\android\server\inputManager.java中的

public VirtualKeyDefinition[] getVirtualKeyDefinitions(String deviceName) 函数中第一加了一条调试语句:

          try {
                 Slog.i(TAG, "Begin get Virtualkey!");

                 FileInputStream fis = new FileInputStream(
                         "/sys/board_properties/virtualkeys." + deviceName);
               ...................

该如何编译?需要用:make TARGET_PRODUCT= <product name> OMAPES=5.x -j8
编译整个android 文件系统么?

如果编译好了单个模块,是否直接放在对应文件系统目录下就行了?

网友A:
去查下mm 和mmm指令怎么用的

你都不看点书吗?这么基本尝试都不知道?

网友B:
一般要先设置好一些环境变量,然后选择你的产品,然后再mm一下就可以的了。然后再去out目录下找到最新生成的目标文件(看看Android.mk文件就知道了目标文件了),然后复制到你的系统中,重新启动下android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发现蛋蛋也开始搞android了?
做电视么哈哈。。。

网友B:
都搞,上网电视,IPTV盒子,MID等等。uboot,linux driver,framework,applications,都要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