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推挽驱动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A相和B相信号相位相差180度,两个信号占空比为10%。
由于占空比为10%,当Q1截止时,Q2也处于截止状态,而此时变压器初级里的电流不能突变,那这个电流接下来是怎么流动的呢?

网友A:
耦合出去

网友B:
好像 没有电流

网友C:
利用变压器耦合,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D:
作为开关工作,为续流起见,应该在两支管子上各并联一支二极管。
显然二极管应该接在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至于二极管极性,自己想想。

楼主:
to maychang

二极管应该是下图所示吧,不过我还是不明白续流时的电流流向,请maychang再指点一下。
看过一些类似的电路图,都没有这两个二极管啊?

网友E:
要画出变压器付边的负载才能确定。
6楼的二极管没有作用

网友D:
7楼结论未免太武断。

网友D:
6楼:
“请maychang再指点一下”
这可需要画好几幅图,待我慢慢画出来。

楼主:
to:7楼
变压器次级是二极管+电容的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D:
10楼:
推挽输出不能使用这种倍压整流电路。
该电路设计者看来对开关电源工作是一知半解,尚未入门。

楼主:
请maychang指点一下该电路次级为何不能接倍压整流电路?
谢谢!

网友D:
12楼:
不要着急,9楼回复中我要画的图还没有画完呢。

网友A:
如果电能不能通过变压器耦合从初级传输到次级,则次级不能得到想要的电路性能则很自然

网友D:
假定Q1导通。那么变压器T1中电流方向如图中红色线所示。因Q2截止,故变压器T1初级下半边没有电流。
变压器T1初级上半边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由于变压器T1初级两半边完全相同,可知变压器T1初级下半边两端电压也等于电源电压,故Q2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二倍,与其并联的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也是电源电压的二倍。

网友D:
某时刻Q1截止,Q2也截止(死区)。因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变压器T1初级上半边电流“企图”沿原方向流动,如图中蓝色箭头方向所示。但T1上半边实际没有电流,故用蓝色表示。
现在变压器上半边电感是个电源,其电压方向如图中红色正负符号所示。
但变压器初级上半边和下半边具有强耦合,故下半边两端电压方向也如图中红色正负符号所示。

网友D:
在前图变压器初级下半边电压(这就是所谓自感电动势)作用下,将产生如图中红色线方向的电流,经直流电源构成回路。
注意:电流方向与直流电源方向相反,因此该电流是对直流电源充电。这一点容易理解:Q1导通时直流电源放出的能量储存在变压器电感中,现在变压器电感中储存的能量返还到直流电源。
由此电流的路径可以看出,虽然Q2截止,但与其并联的二极管导通,完成电流回路。
另外,现在变压器初级下半边与直流电源串联,二极管导通,变压器初级最下端与直流电源负端等电位,可知变压器初级下半边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那么变压器初级上半边两端电压也等于电源电压。变压器初级上半边两端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可知Q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二倍,与Q1并联的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也是电源电压的二倍。

以上讨论,均假定变压器次级是开路,次级绕组中没有电流。

死区过后,Q2导通,Q1截止,重复最前面图中过程,只不过变压器初级是下半边有电流。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方向与最前面图中相反。

网友D:
12楼:
通常推挽输出部分如下图所示,变压器次级输出经整流桥后有个电感,然后才是滤波电容。图中电阻代表负载。

某些输出电压较低的电路,往往采用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全波整流方式。这是为了减少一支二极管压降,但工作原理相同。

图中可见:Q1Q2均截止(死区)时,整流桥后的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仍要按照原方向流动。此电流经电容和整流桥构成回路。变压器初级电感储能是经变压器次级释放(由此可知整流桥的四支二极管电流并不相等,两支大一些,两支小一些)。故若不考虑变压器初级对次级漏感的话,Q1Q2不必并联二极管。
但倍压整流电路则与此不同,没有电感,也就没有电感储能。两支开关管任一支导通时次级倍压整流电路仅仅是在功率管导通开始瞬间接受变压器传递过来的能量,电容充满后即不再接受能量,所以功率管与变压器的容量浪费掉了。而且倍压整流在开关管开始导通瞬间开关管中电流很大,这对开关管工作不利。
要让推挽电路输出较高电压,只需要将变压器次级匝数增加即可。除非要求输出电压非常高,变压器次级难以绕那么多匝,才考虑采用倍压整流。即使是要求输出非常高的电压,也往往先考虑反激电路,而不是倍压。

网友F:
一般的推挽式开关电源都是用的MOSFET做的开关管,这MOSFET自带了有体二极管,画图时有的就没画出来,新手看到后就以为是没有哪几个二极管的。

楼主:
感谢详细讲解,有几个问题:
问题一:16楼中,“T1上半边实际没有电流”,那也就是说T1上半边的电流已经发生了突变?在Q1截止前上半边是有电流的啊。
问题二:17楼中,如果没有这两个二极管,Q1截止后,变压器电感中的存储的能量得不到释放,后果是什么?
问题三:根据16楼和17楼中的讲解,是不是可以认为Q1截止时,T1初级上半部分回路中的电流突然“变成”了T1初级下部分回路中的电流,从而完成能量的释放?

网友D:
20楼:
问题一:16楼中,“T1上半边实际没有电流”,那也就是说T1上半边的电流已经发生了突变?在Q1截止前上半边是有电流的啊。
T1上半边电流确实发生了突变,但上下两半边合起来,没有突变。所以Q1截止后T1下半边电流等于Q1截止前T1上半边电流(前提是上下两半边匝数相等)。

问题二:17楼中,如果没有这两个二极管,Q1截止后,变压器电感中的存储的能量得不到释放,后果是什么?
没有这两支二极管,变压器次级也没有负载(开路),那么很可能Q1或Q2被击穿。

问题三:根据16楼和17楼中的讲解,是不是可以认为Q1截止时,T1初级上半部分回路中的电流突然“变成”了T1初级下部分回路中的电流,从而完成能量的释放?
T1初级上半部分中的电流确实突然“变成”了初级下半部分的电流,但变压器电感储能并未“释放”。变压器电感储能是由该电流对直流电源“充电”完成释放的。
存在电流未必作功。

楼主:
22楼:
“T1上半边电流确实发生了突变,但上下两半边合起来,没有突变”,虽然合起来没有突变,但上半边和下半边的电感中的各自电流发生突变了,有点不符合“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的说法啊。呵呵,还是有点转不过来。

网友D:
23楼:
“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仅仅是表面现像,其实质是铁心中磁通不能突变。
上半电流与下半电流之和产生铁心中的磁通,上半电流突变,下半电流也突变,其和未变,所以铁心中磁通没有突变。
你对开关电源了解不多,若是仔细分析过反激变压器工作,就不会有此疑问了。理想反激电路,功率管关断之前变压器初级有电流,次级没有电流。功率管关断后变压器初级电流发生了突变减少为零,次级电流也突变,但铁心中磁通并未变。而且,功率管关断前初级安匝数与关断后次级安匝数相等。
这些都是电路基础问题,到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关于电路基础和开关电源的那几本书看看吧。

网友F:
就算变压器次级把初级上的部分能量转走了但初级漏感部分的能量还是要靠并联在三极管CE极的二极管来释放的。

网友D:
25楼说得对。
不过,变压器初级两半之间也有漏感,任一部分无法释放上下两半之间漏感储存的能量。
这可能是推挽电路较少使用的原因之一。

楼主:
看到一个电路中在变压器的初级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如下图所示),不知是否是用来释放漏感能量的?

网友D:
27楼:
此电容目的是降低开关管关断时因变压器漏感产生的尖峰电压(尖峰电压若太高将击穿开关管),但仅靠电容并不能释放漏感储能。
加电容后,该电容与变压器初级电感(包括漏感)构成LC回路,开关管关断后,漏感储能将在此LC回路中产生衰减振荡,漏感储能是在衰减振荡过程中由绕组的电阻(铜损)以及铁心的反复磁化(铁损)消耗掉的。但此电容在开关管导通时会加大开关管中损耗,故不是最好的降低开关管尖峰电压的方法。

网友G:
“但此电容在开关管导通时会加大开关管中损耗”在此电路中不会加大开关管的损耗。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来产生高压的(4000V,40uA)。变压器的尺寸有限,只能做到1:1:50,所以次级采用多级倍压整流的方式实现4000V高压输出。板子早就做好了,进行了初步测试,已经实现了期望的输出功能。
只是有些问题没想明白,所以发了这个帖子,感谢maychang的认真解答。
我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个波形,感觉还是有点疑问(Q1、Q2没有并联二极管)。实际上板子上的变压器中心抽头的电压是可调的,本次测试中中心抽头实际电压为5V。波形如下图,CH1为Q1驱动信号,CH2为Q1集电极信号,为什么Q1截止时它的集电极电压是0呢?按照16楼的解答是不是应该是10V左右呢?

网友D:
4kV40uA,直流输出功率禁0.16W,用一支小管子单端反激就足够了。
变压器尺寸有限,倍压整流那么多二极管和电容不占空间?

楼主:
象maychang所说,我对开关电源只是一知半解,这个设计也是沿用以前的设计,我只是想先试一试。
不过maychang还是先帮我解一下30楼的惑吧,呵呵。

楼主:
30楼的情况:由于没有并联的二极管,Q1截止时,变压器初级中的能量由次级释放出去,次级释放能量时,初级线圈就产生了与有二极管时相反方向的电压,因此此时Q1的集电极电压保持0V。不知解释是否正确。

楼主:
顶一下,请maychang等高手给解释一下30楼吧,谢谢!

楼主:
30楼的情况不会是Q1没有真正截止吧?一会测一下基极信号看看。

楼主:
测试了一下,Q1肯定是正常截止了。
我把Q1换成了MOSFET,波形和三极管基本类似,Q1截止后电压是0V左右,不是电源电压的两倍。
与16楼的解释不符啊。

楼主:
今天又测了一下Q1中的电流,截止后电流为0,变化率也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