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f14k50与18f45j50串口问题

楼主(2011-08-24):
使用串口通信时发现18f14k50发送八位数据+1位停止位;18f45j50发送八位数据+2位1
不知45j50后面的两个1都是停止位吗?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设置停止位的寄存器,寻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可能另一位是校验位吧!?

你确定没有弄错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所有的配置我都看了,没有校验位的设置。

网友:
20.2 EUSART 异步模式
通过将SYNC 位(TXSTAx<4>)清零可选择异步工作
模式。在此模式下, EUSART 使用标准的不归零
(Non-Return-to-Zero,NRZ)格式(1 个起始位,8 个
或9 个数据位, 1 个停止位)。
是不是配置成了9位数据格式,自己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配置的就是8位数据格式。
TXSTA1bits.SYNC = 0;
// Asynchronous mode

TXSTA1bits.TX9 = 0;
// 8位数据发送

TXSTA1bits.SENDB = 0;
// 下次发送时发送同步间隔符

TXSTA1bits.BRGH = 1;
// High Speed

TXSTA1bits.TXEN = 1;
// 使能发送

RCSTA1bits.RX9 = 0;
// 8位数据接收

RCSTA1bits.CREN = 1;
// 连续接收器使能 异步模式

网友:
为什么要同步间隔符?

网友:
同步间隔符是在LIN总线时才会用 到
如果没有做LIN总线,最好不要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发同步间隔符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1、停止位不需要设置,只要启动了串口模块通信,只自动添加的。
2、18f45j50发送八位数据+2位1,你这2位1是什么设置出来的 ?
3、在9位数据位模式下,一个数据帧是11个位,在8位数据位模式下,一个数据帧是10个位,第9位可以用做奇偶校验位,也可以做为主从地址位,也可以作为第9位数据位,看你自己怎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搞不清楚这两位1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