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1403精确基准源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24):
现在有一片MC1403,在输入电压为5-40V之间能得到2.5V的精确电压。我现在想把2.5这个电压变大,不用放大器怎么实现呢?请高人指点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不用放大器 如何 将电压变大?:lol

网友B:
并联型稳压块例如TL431可以通过增加两个电阻的方法把基准的2.5V放大,串联型的没见过能自身放大的。

网友C:
经过放大的基准电压就不太准了。

网友D:
换成其他的,有4.096V的基准源

楼主:
可是 我用的是6V的基准源 ,如果用同相比例运放的话,会不会在输出端的电压不稳定呢?我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6V电压来坐AD和DA的基准输入信号。大家再帮看下!

网友E:
“我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6V电压”
“非常稳定”是多稳定?
应该养成拿数据说话的习惯。

楼主:
maychang老师说得是,但是这个的确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才疏学浅啊。就是能比可调三端稳压器如LM317提供的+6V电压稳定就好,至少能在毫安级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