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问高压电源的纹波特性如何测量啊?

楼主(2011-08-24):
工作电源 12V最大电压  4000V

网友A:
刚上来,看一下

网友B:
测量纹波,一般用个电容去掉直流成份。
只要能够找到一支耐压大于4kV(最好多留些余量),其容量能够在纹波频率上容抗比测量设备输入电阻小得多(最多是测量设备输入电阻五分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高压模块有好多线,出了正负极线,那接地线和屏蔽线、过线都是什么啊?

网友B:
5楼:
“这个高压模块有好多线……都是什么啊?”
请仔细看该模块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