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快速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1-08-24):
请教怎样用单片机做快速傅里叶变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它做什么. 如果单片机的性能不高, 对精度要求也不严格, 用短整型计算比较合适, 计算的点数也不宜太多. 目前可以找到各种整型和浮点型的FFT算法库, 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楼主:
用单片机。能明白的说一下吧

网友B:
网上搜一下,有很多代码的。

网友C:
单片机速度太慢,做FFT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