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关于VCA810的AGC电路。跪求各位大神讲解

楼主(2011-08-24):
前段时间调试了下AD603,做个个压控放大的电路,感觉不错。
听说AD603的DATASHEET里面的那个AGC电路有点小BUG,所以就没调试那个电路,正好手上有片VCA810,准备捣鼓捣鼓这个小玩意。。。

这个控制电压:Vc,从0~-2V,增益也就从-40dB到+40dB。但是,要怎样得到这样的控制电压比较方便,简单,稳定度高呢???

对于VCA810的AGC电路,看了英文介绍后,还是有多处不解。

1)  对于控制电压VR,旁边那个0.1VDC是个什么意思呢???
2) OPA820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呢?比较器?不会啊!OPA820后级的峰值检测电路肯定是跟VO相关的,那OPA820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3) 经峰值检测电路后,得到一个直流电平,这个电压肯定是正的,那么在V-的作用下是怎样变成一个负电压的呢?因为VCA810的控制电压VC是个负电压,这个负电压是怎么实现的呢?
4) RSSI Port,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在这里是个什么作用呢???

还请坛子里的各位大虾们讲解讲解啊~~~

今天看了看VCA810的datasheet,里面有些参数不是太明白:

CONSTANT BANDWIDTH vs GAIN: 35MHz
GAIN CONTROL BANDWIDTH: 25MHz

这两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坛子里的大虾们能讲解一下么?

网友A:
DA 打出的正电压加个反相器就是负电压啊,加个低通滤波就很稳了啊,0.1VDC是0.1V直流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个已经解决了。但是OPA820的具体工作原理,及那个负的控制电压Vc究竟是怎么实现的?这个还在纠结中~

楼主: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我是看了datasheet后理解得到的:

首先,OPA820用作比较器,比较VCA810输出电压和设置的电压。当Vo大于预设置电压Vr,OPA820输出摆向OPA820的VCC,二极管正向偏置,给电容CH充电,这个正向增加的电压趋势将会使VCA810的控制电压上升,导致其增益下降,输出下降。R3和CH决定了这个过程的时间常数,即AGC的修正时间。在其修正时间内,V-通过R1将电容CH的电压向反方向修正,增加VCA810的增益。这个过程的时间常数由R1/R2/CH共同确定。

R2和R1分压,限制最大的加在CH上的反向电压,这个限制,可以有效保护VCA810AGC电路的输入过载问题。

电容CC和R4是相位补偿的,但是这个相位补偿具体怎么工作的呢?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V-应该在-4V以内?因为VCA810的控制电压只能在0~-2V之间。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没人顶!!!!

网友B(2012-03-24):
最近也在搞这芯片

网友C(2012-07-11):
貌似这东西实际应用不多啊,搞这个的都是些比赛的学生。实际项目没人用啊。太贵了。
今天调了下,OPA820还振荡了。。。

网友D:
OPA820是跨导运算放大器
不可以用常规的OP去理解

网友E:
1)  对于控制电压VR,旁边那个0.1VDC是个什么意思呢???
AGC环路最终要稳定的,所以需要设置一个固定电压让环路稳定啊。
2) OPA820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呢?比较器?不会啊!OPA820后级的峰值检测电路肯定是跟VO相关的,那OPA820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类似于比较器吧。
3) 经峰值检测电路后,得到一个直流电平,这个电压肯定是正的,那么在V-的作用下是怎样变成一个负电压的呢?因为VCA810的控制电压VC是个负电压,这个负电压是怎么实现的呢?
应该是负压。R1和R2应该是分压用的,R3和CH看着像低通滤波器,用来使820输出为近似直流。
4) RSSI Port,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在这里是个什么作用呢???
这个是不是输出给MCU用的?

网友F(2014-02-18):
求成功例子详细解说!!!

网友G(2014-06-15):
新做的AGC模块: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652826

网友H(2023-05-08):
楼主这个电路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电路,实际电路调试的时候,输出测不到波形,同时仿真的输出电压控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