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S管反向导电问题

楼主(2011-08-24):
请问N沟道MOS管是不是只要栅源大于开启电压,则漏极和源极之间不论接正电压和负电压都能导通?手册上只给出了漏源之间接正电压的情况,我想知道如果漏源之间接反向电压会怎么样?能这样用吗???

网友A:
N沟道MOS管,漏极接负源极接正,分两种情况:
1、门极源极之间电压未到开启电压,甚至反向,此时是MOS管内寄生二极管(亦有称体二极管)导通,其电压-电流特性与普通二极管相同(非线性很强)。
2、门极源极之间电压超过开启电压,此时是MOS管导通,其电压-电流特性近似电阻(接近线性),且压降比二极管要小(所以此时寄生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

网友B:
两个方向都能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