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EZ-USB FX2(CY7C68013)上位机应用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需要编写一上位机应用程序,与USB设备进行通信,总是打开设备失败,请教高手。程序如下:
BOOL CControlTest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CCyUSBDevice *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m_hWnd);
if(!USBDevice->Open(0))
  AfxMessageBox("打开设备失败。");
          ......
}
总是弹出MessageBox来,下位机就有一个USB设备,用的驱动为CyUsb.sys,一开始以为是用VS 08的关系,换成VC++ 6.0照样失败,请大家赐教。

网友A:
:L  这个我不会!帮你顶起吧!

网友B:
你到源码区找找有没有相识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有相似代码。我是仿照CyAPI上的例子写的,另外我看一些其他例子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C:
差不多就应该没问题呀。。。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inf文件修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B:
inf文件修改成啥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