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单片机使用内部电压基准时VREF引脚悬空吗?

楼主(2011-08-24):
请教大家:C8051F340单片机使用内部电压基准时,VREF引脚直接悬空吗?引脚配置时要跳过VREF引脚吗?另外,我用的ADC和DAC都是外接的,内部电压基准只是提供内部晶振的偏压而已,电压基准控制寄存器已设置为REF0CN=0x03。

网友A:
请看数据手册

楼主:
首先真诚地感谢LS的回答,你的的这个回答很精辟,放之四海而皆准啊,菜鸟刚入门,可能问的问题太笨了,但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数据手册能行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在这里YY了,继续求高人解答下,不甚感激~

网友B:
确实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看数据手册解决,但你这个问题嘛。。。

俺就不说了,免得。。。

网友B:
一般使用内部电压基准时,最好在Vref脚上接一个104电容到GND.

其它的不需要再回答了吧?

另外,砸块砖头:既然真诚感谢2楼,就没必要夹枪带棍,不然这真诚二字从何谈起?你可以不认可他的答案,但没必要指责别人的回答方式,否则,估计没几个高人需要看你的脸色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C:
都不看手册的吗
不同的MCU可能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A:
首先真诚地感谢LS的回答,你的的这个回答很精辟,放之四海而皆准啊,菜鸟刚入门,可能问的问题太笨了,但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数据手册能行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在这里YY了,继续求高人解答下,不甚感激~ ...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老板就凭这句话给我开工资,哈哈。而且看数据手册和菜鸟不菜鸟无关吧。另外再补充一句,如果啥事情都能看数据手册解决,老板也不用给我开工资了,哈哈。

网友D:
不使用内部电压基准的话你根本不用管它,内部晶振不需要它来做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