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U电源机箱用1mm厚是否牢靠

楼主(2011-08-24):
(无正文)

网友A:
“铝合金钢板”是什么东西?

楼主:
貌似用词失误:L!
应该就是普通的钢板,表面喷漆黑色的。1mm厚度如何

网友B:
看你用在哪里了,另外就是电源质量分布均匀否(差不多均匀就行了)。
用在室内固定不动的话没问题,如果是用在有比较大加速度的地方,还要看内部质量分布和加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