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中断向量表动态配置的讨论

楼主(2011-08-24):
一般32位ARM嵌入式系统的中断向量表是程序编译前设置好的。在编写32位ARM嵌入式系统的中断服务程序、设置和修改ARM体系结构的中断向量表时,常感到相当麻烦,不得不修改汇编代码,对不喜欢使用汇编代码编程的程序员尤其如此。当需要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动态修改中断向量的程序时会感到更为不便,不得不增加很多分支处理指令才能实现。

了解中断向量表动态配置的朋友们,不妨在这里讨论一下。

网友A:
对这个了解的不太多,只能旁听一下:lol

网友B:
可以动态配置的是非向量中断,使用的向量中断中的IQ扩展的

不知道LZ说的“动态配置”是配置非向量中断中断表的地址咧,还是配置中断表内容?

配置中断表内容的话,可以不用汇编的哦,完全可以在C程序中直接用C的赋值操作来完成中断服务程序的动态配置,将中断服务程序的函数名赋值到中断表中对应的入口地址即可,我以前有帖子写过,LZ可以找找参考一下

网友B:
向量中断表的地址就低端和高端两种放置方式

而且向量中断里边我们用到最多的就是IQ和FIQ,FIQ其实用的不是很多,而IQ又扩展出很多非向量中断

我想LZ要配置的应该是IQ扩展出来的非向量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