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I/O 输出不了,重新上电下就好了.

楼主(2011-08-24):
最近小批量生产了  大概 几百 套 小东西.

就是 I/O 控制个电机 驱动片,控制电机正反转.

程序 调试 时候 正常  , 小批量生产后

发现 其中 部分   第一次上电 ,电机不转,  第二次上电 就好了.
后来没有 再现了.

请问下 各位 可能是什么原因?    只能黑盒测试啊.没办法.

有没有可能 是  STM8S I/O 口 的问题啊 ?

网友A:
两次上电间隔多少?系统是否充分放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故意 间隔 很长 仍然 是好的啊.

网友A:
看起来有点像新的电机里面被什么东西粘住了,第一次转不动,以后就好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我觉得 STM8S 芯片有 BUG 吧.

对了, 顺便问下 香水.   用STVD   弄 STM8S  对于 long 数据 操作 调用的是 函数库

不知道 这库能 在 中断中 调用吗 ? 或者说 这库  可重入 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额. 我觉得 STM8S 芯片有 BUG 吧.

对了, 顺便问下 香水.   用STVD   弄 STM8S  对于 long 数据 操作 调用的是 函数库

不知道 这库能 在 中断中 调用吗 ? 或者说 这库  可重入 吗? ...
引用 楼主:

库是否可重入取决于用的编译器,印象里COSMIC C 不可重入,IAR EWSTM8不清楚(估计可重入)。

楼主:
库是否可重入取决于用的编译器,印象里COSMIC C 不可重入,IAR EWSTM8不清楚(估计可重入)。
引用 网友A:

额,  STVD 用的就是  COSMIC 吧?

那 是不是 有可能  中断 和 主循环 都  写  long 型 变量., 会冲突啊?

楼主:
偏题了, 请大家 看看 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748-1-1.html

分 还是平分 给 热心观众

网友A:
额,  STVD 用的就是  COSMIC 吧?

那 是不是 有可能  中断 和 主循环 都  写  long 型 变量., 会冲突啊?
引用 楼主:

是的,有可能产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