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的疑惑。

楼主(2011-08-24):
下图是模电(第三版童诗白)中对锁相环特点的分析(P448)。小弟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由(6)式怎么得到(7)式的,(2)式和(4)式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A:
re LZ:

书上应该是说得比较清楚的了。

你这里的3式(书中的8.5.6式)是你的1式(输入信号)和2式(PLL的输出)经相乘后再通过低通获得的差频信号。其中的5式就是它的相位变量。而4式为PLL最后的压控振荡器模型表达式(反映其特性)。

你的7式(书中的8.5.10式)是5式的微分(6式)后直接所得,只是换了些“符号”而已(注意其有段相关的说明)。

楼主:
大侠,我就是看不到书上最后那一段说明啊,所以想把每个式子都搞清楚。(6)式右端第三项是关于θo(t)的,微分之后到了(7)式怎么就变成了关于ωu(t)的呢?θo(t)和ωu(t)到底什么关系。

re LZ:

书上应该是说得比较清楚的了。

你这里的3式(书中的8.5.6式)是你的1式(输入信号)和2式(PLL的输出)经相乘后再通过低通获得的差频信号。其中的5式就是它的相位变量。而4式为PLL最后的压控振荡器模型表 ...
引用 网友A:

网友A:
to 3L:

θo(t)是输出相位(看2式),ωu(t)是输出相位的变化率(和频率相似所以采用ωu表示,但那仅是个“符号”而已)。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有点明白了。

楼主:
高人,还得麻烦您一下(感觉锁相环这块不好理解啊)。
P450页公式(8.5.12)说鉴相器输出的是一个无直流分量的正弦差拍信号。可是到了第三段又说鉴相器输出的差拍波,其正、负半周不对称,可分解为直流分量、基波和各次谐波。这不是相互矛盾吗?我跟人认同前者。可是后面的分析都是基于有直流分量的。

还有后面紧跟的分析直接,直接看不懂,头都大了。
4# HWM

网友A:
to 5L:

他那句话有个前提,即“固定频差(ωi - ωo或Δωo)为一常数”。由式7可知,控制频差(d θo(t)/d t 或 Δωu)大了,瞬时频差(d θd / dt 或 Δωd)必小。

道理很简单,控制频差是压控振荡器输出的频率变化(闭环条件下以跟踪输入频率),而瞬间频差是“瞬间误差”。若控制频差非过调的话,当然调节量越大则误差越小。如果一下子调到位(瞬间频差为零)的话,PLL将即刻进入到了锁定状态。要明白的是,这些都是在某种假设下的理论分析,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当然,理论分析对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至少是方向性的),所以其具有一定的价值。

网友A:
to 6L:

没矛盾....

他说“无直流分量”是指输入鉴相器两信号频率稳定的情况(开环)。构成闭环后,由于“频率反馈”导致调节行为,便形成了所谓的“差拍波”,此波形态“古怪”,含直流和多阶高次谐波。

另,建议不要随意改帖,否则上下文“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