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个升压电路

楼主(2011-08-24):
请高手分析一下LF351电路,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什么意思?如图所示。输入PWM可调,输出高压。后半部分应该是boost升压,前面怎么分析,具体点的分析。谢谢!

楼主:
Vcc正电源 Vss负电源

网友A:
图是错的吧
351才能输出多大一点电流

网友B:
3楼所说有道理。

楼主:
不需要多大电流 只需要高电压
图是100%没有错

楼主:
没有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B:
“输入PWM可调”
如果真的“不需要多大电流 只需要高电压”,此电路也不是靠MOS管PWM稳定的,因反馈加在LF351反相输入端。

楼主:
PWM改变可以调整输出高电压的值,现在是不明白 LF351的交流反馈

网友B:
8楼:
LF351的交流反馈,目的是限制运放构成的这个放大器的带宽。

网友B:
设计得很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的电路,分析它交流反馈干什么?

楼主:
maychang为什么说电路糟糕呢 给个理由

网友B:
此电路最终目的是输出一个稳定且可调的直流电压。这用比该图更简单的电路即可实现,而且效率比该电路要高,成本却更低。

网友A:
不需要多大电流 只需要高电压
图是100%没有错
****************
351有这么强悍,能驱动几uF的电容?

楼主:
maychang能不能给个电路看看呢

此电路输出高压值需要在单板调试时,确定好高压值;在装到整机上后,整机接收器受此高压提供偏置高压,接收器接收的信号可能是很小也可能很大,差别巨大,所以要调整PWM来调整高压值,使接收到的信号经过放大后处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此范围内整机可工作,否则整机停止工作。此升压电路的目的在此。请教了!高压值范围要求60--300V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