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滤波效果测试----迷惑

楼主(2011-08-24):
请问钽电容的品质怎么测试?
不是说开关电源中电容的ESR非常重要吗?而今天遇到个问题很是不解!!
不同牌子的两个钽电容A和B
A:100uF 0.08R
B:100uF 0.33R
可是把钽电容A装在PT1301的升压电路中,滤波效果很差劲,10R负载都带不起。
而换上钽电容B带6.8R的负载电阻都没问题.这是为什么?
不是电容ESR越小越好吗?如果钽电容A是假货,我怎么去检测判断呢?

网友A:
不会吧,10R能带6.8R就不能带?
测试下电容的容值看看有什么差别?

楼主:
您误会了,不是10R能带,6.8R不能带.而是钽电容A很差10R不能带,6.8R更不能带,钽电容B 10R/8R都能带,钽电容A B 不是同一批也不是同一家买的.
容值差不多都是100uF

楼主:
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先用LCR测过电容的ESR后再说吧!
中国人标称的东西有时不能当真的。

网友C:
ESR也不是越小越好,有些电源特别是线性电源就不能用低ESR电容来滤波,否则会发生振荡,这跟调节器的响应速度有关,开关电源也类似。

网友D:
开关电源,如果控制方式是电压模式,也极有可能出现输出电容ESR过小而引起环路振荡的问题

网友E:
ESR不是越小越好,有些开关电源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明确要求用钽电容,需要串联一个几欧姆的电阻效果才好.具体看工作方式和芯片特性

楼主:
回6楼,首贴的电阻值便是电桥测量值.
那如果低ESR也靠不住该如何选择开关电源的电容呀?有些datasheet上跟本没说。。。

楼主:
所谓的振荡是不是没有接负载时就开始出现方波呀?
还以为是钽电容质量问题,明天串个小电阻再接试试!

网友F:
是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啦。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