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7905的电路如何得到-5V。。。

楼主(2011-08-24):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因为7905的输入是负的,而这个负电压是又C22、D6、D7、C21的得到的,其实是一种倍压整流,理论上得到的电压最大是C22上端电压的峰峰值(再减去两个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B:
D5是整流桥,交流电的半个周期某对角线上两支二极管导通另两支二极管截止,下半个周期轮换。
那么C22上端在东北-西南两支二极管导通时电位接近于零,在西北-东南两支二极管导通时接近输入交流的峰值。
这样一个脉动的电压,经过C22隔去直流,C22下端是个交流电压(但绝对不是正弦,正半周期与负半周期是不对称的),该交流电压作用于D6、D7和C21组成的倍压整流电路,得到一个对地为负的电压,其数值较输入交流峰值稍小一些,可以供7905使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是很常用的,我首次见到是在1985年的《214例》里。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